[内存维修]
有没有用U盘启动的R.S.T

楼主(2008-05-03):
我想做一个U盘启动的内存测试,这样比较方便用!

网友:
这个我也想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可以没用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用physdiskwrite-0.5.1把mem.ima写入U盘,然后在主板BIOS里设置USB仿真软驱,启动,结果.......不能!没办法了,只能刻光盘了!

网友:
http://pzz.cn/bbs/read.php?tid=27906
这么不能实现 用MAXDOS(MaxDOS v5.8s U盘版发布,全面解决大U盘制作问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