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杂牌845内部短路

楼主(2008-05-03):
今天有个同行的拿一杂牌845主板过来,已经修过,换过CPU电源芯片,还有内存插座边的几个CMOS管也都换过。
接上电源开机一闪就没了,拔了12V主供电,可以开机,测CPU座过的MOS管都好的。后来拆了电感,接上12V主供电,也可以开机。
测一下下管也是好的,测下管边的两个电阻有一个只10欧,一个30欧,换了10欧的,修好这张板。

网友:
拆了电感和不接12VCPU供电是一样的结果,都是不供CPU的电

网友:
“测下管边的两个电阻有一个只10欧,一个30欧,换了10欧的,修好这张板”
下管边个有这两个电阻吗?是不是与下管的G极相连呢,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想会不会是1R0,与3R3。
还是说下管边的电阻是100并不是与下管相连,而是电源IC相连?楼主,再看清楚一点把读者思路也搞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