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行管J6812可以用J6810代换吗?

楼主(2008-05-03):
我收的一台网吧机,行管烧了.是AOC17寸的,原行管是J6812,我找了个J6810换上,可开机,指示灯不亮,有吱吱响声,难道还有什么地方短路呀?

网友:
二次电源看了吗?
可开机,指示灯不亮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可以换的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怎么我 找不到UC3842在那里呢?二次电源那儿最容易出问题?

网友:
电源部分你知道吧,有8个脚的就是
3842了,二次电源你看9630(J512)挂了没有,如果是降压的,行管挂了,降压管就挂了,

网友:
可以换的,我用c5411也换过,aoc的电源部份不一定是3842,你要把具体型号写上来

网友:
显示器是AOC771S 的

我用万能电源模块转接开关管引角线,指示灯倒是会亮了,不过还是没起来~估计高压包挂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