奥米嘉845GL主板,内置网卡坏了后,触发后就掉电

楼主(2008-05-03):
按电源开关,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再按开机键N遍,均无反应,诊断卡无码。后清BIOS,刷BIOS偶而能亮,并能进系统,10次有一次是能正常开机的,郁闷,请问是IO的问题,还是南桥的问题,(外接一个网卡是可以上网的)

网友:
什么都不量谁说得出什么问题啊,给你一个准备答案:主板的问题~!!!

网友:
摘桌板载网卡再试一下吧!!!
再把测量的数据再传上来大家帮帮忙吧!!!

网友:
摘主板载网卡再试一下吧 摘主板载网卡再试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