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5-04):
电源无输出 +5vsb正常 7500 4脚保护,没查到毛病
到时7500 12脚 电压30伏左右正常吗?是不是7500出问题。
芯片

网友:
你参考下

网友:
7500的检修数据很有用,谢谢了.

网友:
这种电压数据对检修7500非常重要,多谢版主提供。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12脚电压的问题,按楼上说法,可能不是,看来我继续差别出,主攻4脚吧,为啥它输出高电位

网友:
学习了,收藏下,备用..正好有一个同样问题的电源,,

网友:
电压达到30V是正常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好看看集成电路的资料,查一下第4脚保护的原因!转摘一偏文章给你看看:
集成电路TL494的介绍(摘录)
一:它激式驱动集成电路TL494的介绍
该电源中,驱动脉冲发生器、脉宽调制器、取样放大器以及各种保护电路全部由TL494完成。TL494内部有两个
比较器,两组误差放大器和5V基准电压源等组成。TL494广泛应用于1000W以下的大功率开关电源中,它既可以
驱动150W以下的单端式开关电源,也可以驱动300-1000W的桥式和半桥式电路。由于其应用方法较多, 下面只
经本电源为例说明,以供维修参考。TL494在该电压中的各脚功能如下:
第(1)脚为第一组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。由+5V输出电压经R35、VR、R13取样送入第(1)脚。
第(2)脚为第一组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。从第(14)脚输出的5V基准电压经R14、R20分压得到约4V的
电压,与第(1)脚电压进行比较。由于输+5V电压升高时第(1)脚取样电压成比例升高,当此电压超
过4V时,误差放大器输出高电平,通过IC内部比较器控制输出脉宽减小,以使5V电压下降, 达到稳压
的目的。
第(3)脚为第一误差放大器输出的引出端。外接C19、C20、C21、R11组成的频率校正网路,以防止放大器
发生自激。
第(4)脚为死区控制端。当IC工作在推挽状态时,其两组输出脉冲使两只推挽开关管依次导通和关断。为
了避免开关管的滞事效应造成瞬间导通而击穿开关管,在脉冲的序列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,称为死区。
改变第(4)脚的电压,可改变死区时间。当第 (4)脚电压大于5V基准电压时,输出脉冲关断。
在0-5V,死区时间成比例增大。利用此功能,第(4)脚在维亚开关电源中作为输出过压保护。次级输
出的12V电压,经R26、D7和R10分压后加到第(4)脚上, 与TR3、TR4共同构成+-5V和+12V的过压保护
电路。正常情况下,TR4的基极由R28接在+5V输出端,R29接在输出端,R28和R29的分压使TR4偏置电压
小于0.6V,TR4截止,其集电极经R36呈现近似5V的高电平,因而使TR3导通,由12V电压接出R26与地短
路,二极管D7反偏截止,因而此部分电路与第三者第(4)脚电压无关。第(4)脚电压为第(14) 脚
的5V基准电压经R12和R16分压的0.5V左右电压,设定末级半桥式开磁电路必要的死区时间。 当电源取
样系统发生故障时,+5V电压升高或-5V电压因负载短路而降低时,TR4将导通,其集电极为低电平,
使TR3截止。12V电压经R26,使D7导通,第(4)脚电压被R10分压后仍为5V左右,使输出脉冲关断,电
源保护,各组无输出。
第(5)脚步内部振荡电路,外接定时电容C18,
第(6)脚为外接定时电阻R9。此RC的值决定TL494输出脉冲的重复频率,其值为FKHZ=1.2/R欧姆.C(UF)。
按图中数据,此电源的工作频率为30KHZ。
第(7)脚共地端,也是供电的负极端。
第(8)(11)脚为两路输出放大管的集电极。驱动放大器由R7、R8供电,其输出脉冲送入驱动脉冲变压
器T2变换阻抗后驱动半桥式变换器TR1和TR2。C17使T2中点为驱动脉冲的零电位点。
第(9)(10)脚为内部驱动放大管的发射极,接地。
第(12)脚为供电端,其允许输入电压可达8-40V,因此无需外部稳压器。由小型工频变压器T1输出低压交流
电,经D1、D2全波整流,C23滤波得到约10V电压,向第(12)脚提供启动电压。 待电源启动后,次级12
电压经D8隔离后向第(12)脚供电。此时由于D1、D2整流电压低于12V,D1、D2截止,启动电压退出电路。
第(13)脚为工作状态设定端。 当第(13)脚为5V基准电压时,两路输出脉冲相差180旌, 每路输出量
大200MA的驱动电流,用于驱动推挽或半桥、桥式电路。当第(13)脚接地时,两路输出脉冲为同相位,
为8-40V时,第(14)脚均输出5+-0.25V的稳定基准电压。
第(15)脚为第二并联输出400MA的驱动电流,用于驱动单端式开关电路。该机为半桥式推挽电路,
第(13)脚接5V基准电压。
第(14)脚内部基准电压源。在IC供电组误差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,在该电源中作为过流保护取样输入。
T3为串联在负载电路的“电流互感器”式电流取样电路。当负载电流增大时,T3次级电压升高,经D5、
D6整流后输出负电压,再经R17、R18分压后与+5V一起R15相联,送入第(15)脚。正常负载时负电压输
出较小,两反向电压相加,结果有1.5-2V电压加在反向输入端,误差放大输出低电平,对脉宽控制无作
用。如果产生过载觐同载短路,T3负整流电压升高,使加在第(15)脚的电压变成负值,则误差放大器
输出高电平,使脉宽受控变小。由于此组误差放大器同样式相输入端是接地的,属零电平,一旦第(15)
脚电压为-0.6V以上,电路产即动作,实现输出脉冲由减小脉宽到并闭的保护过程。
由于TL494第(4)(15)脚的保护功能,该电源可以开路。此时次级电压+-5V的升高受第(4)脚的控制,
+5V还受到第(1)脚PWM系统的控制。电源程序可以实现短路自动保护,排除短路后又自动恢复。

网友:
十分感谢,及时雨!4脚应是一输入电压,谁让她高的?再查。。。。

网友:
7500B 与TL494 是否完全一样,相互代替?

网友:
完全一样,是可以代换的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