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845GV杂牌主板ATX12伏对地短路一例

楼主(2008-05-04):
打845GV杂牌主板各电压点的对地阻值的时候,发现ATX12伏线路,对地短路,我说的是完全对地为0.一般MOS与IC类等元器件短路会使对地阻值变低,很少出现完全对地为0.猜想,应该是12伏路线与地线靠在一起短路,于是观察风扇小插口的排针,没有挨在一起.再看PCI槽,发现短路,发现正是12伏路线针脚短路。更换PCI槽2。故障排除!

网友:
不换PCI插槽能解决吗?象我这没锡炉的要更换它可是个苦差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把短路的针挑开或直接弄断就行,告诉客户别用这个槽就行.我就这么办的.呵呵

网友:
更换PCI槽与内存槽,如果量不是很多,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加吸枪换的.二十分钟搞定,比锡炉要快得多.如果有大风枪,PCI槽,有时候十分钟就搞定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