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5-04):
TOPCON的机子,用的是夏普15"垂直只左边一半有画面....另一边为黑或白\花屏不定.
请问 这解码板有问题还是,屏上LCM电路有问题??
问题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说的,配块板就知道了~~~~~~~~~~~~~~~~~~·

网友:
你找一个同型号的好的正常的解码板试一下
祝你好运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屏问题居多了,但也要代换通用板来确定 一下~~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