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维修主板的几点参考

楼主(2008-05-04):
关于维修主板的几点参考
http://www.995pc.net
随着主板的集成度越来越高,维修主板的难度越来越高,往往需要维修人员具有丰富的
专业知识并借助专门的数字检测设备才能解决问题。“主板损坏就换主板”是一般电脑使用
者解决主板故障的常用方法。现在,一块主板价格在600 至1000 元之间,如果出一点小问
题就弃之不用,实在太可惜。其实,有些故障不需要专门检测设备,也不需要高深的计算机
专业知识就可以修复。下面,我把在维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主板维修实例列举如下,供电脑
DIYer 们参考。
一、CMOS 参数丢失
开机后提示“CMOS Battery State Low”,有时可以启动,使用一段时间后死机,这种现
象大多是CMOS 供电不足引起的。对于不同的CMOS 供电方式,采取不同的措施:1.焊接
式电池:用电烙铁重新焊上一颗新电池即可。2.钮扣式电池:直接更换。3.芯片式:更换此
芯片最好采用相同型号芯片替换。如果更换电池后时间不长又出现同样现象的话,很可能是
主板漏电,可检查主板上的二极管或电容是否损坏,也可以跳线使用外接电池。
二、主板上键盘接口不能使用
接上一好键盘,开机自检时出现提示“Keyboard Interface Error”后死机,拔下键盘,
重新插入后又能正常启动系统,使用一段时间后键盘无反应,这种现象主要是多次拔插键盘
引起主板键盘接口松动,拆下主板用电烙铁重新焊接好即可;也可能是带电拔插键盘,引起
主板上一个保险电阻断了(在主板上标记为Fn 的东西),换上一个1 欧姆/0.5 瓦的电阻即可。
三、集成在主板上的显示适配器故障
一般来说,计算机开机响几声,大多数是主板内存没插好或显示适配器故障。有一长城
微机,开机响8 声,确定是显示器适配器故障。打开机箱发现显示适配器集成在主板上,又
无主板说明书。针对这种情况,要仔细查看主板上的跳线标示,屏蔽掉主板上集成的显示设
备,然后在扩展槽上插上好的显示卡后故障排除(有些主板可能是通过CMOS 设置来允许
或禁止该功能)。
四、集成在主板上的打印机并口损坏
品牌机及多数486 以上的微机打印机并口,大多集成在主板上,用机的时候带电拔插打
印机信号电缆线最容易引起主板上并口损坏。遇到类似情况,可以查看主板说明书,通过“禁
止或允许主板上并口功能”相关跳线,设置“屏蔽”主板上并口功能。另一种是通过CMOS
设置来屏蔽,然后在ISA 扩展槽中加上一块多功能卡即可。
五、主板上软、硬盘控制器损坏
从486 开始,大多数主板均集成软、硬盘控制器。如果软盘控制器损坏,也可以仿照上
面的方法加一块多功能卡即可搞定(相应更改主板上跳线或CMOS 设置);如果硬盘控制器
坏,针对不同情况处理:如果所接硬盘小于528MB,可以加多功能卡;如果不是的话,需
要更新主板BIOS 或利用相关的软件了。
六、主板上Cache 损坏
主板上Cache 损坏,表现为运行软件死机或根本无法装软件。可以在CMOS 设置中将
“External Cache”项设为“Disable”后故障排除。
七、主板上开关电源损坏
主板上的电源多为开关电源,所用的功率管为分离器件,如有损坏,只要更换功率管、
电容等即可。

转载    http://www.995pc.n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