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08-05-04):
一块华硕P4VBX-MX的主板,刚接到机时主板灰尘好多,清理后主板能上电,走00,复位灯常亮。测各电压正常。请问各位大哥是不是CPU座,或BIOS问题?

网友:
查CP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,BIOS片选是否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学习中,~~~~~~~~~~~11111

网友:
此款MODEL 問題非常多,

大多集中在LAN CHIPSET , 南橋附近,

我記得此款MODEL的CPU SOCKET是針式, LZ如懷疑SOCKET有問題的話可以用1字螺絲刀敲開看看

网友:
刷下BIOS看看吧....不行就换个I/O(就当练手了 )  还不行就扔吧...总线故障  !难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块华硕P4VBX-MX的主板,刚接到机时主板灰尘好多,清理后主板能上电,走00,复位灯常亮。测各电压正常。请问各位大哥是不是CPU座,或BIOS问题?

到底是U座、BIOS、或是其他

都要你自己依据一定的规律去一个一个的排除,你这样问谁了不能准确的告诉你是那个点坏了!!!!

U座:用手使劲下压试试
BIOS:怀疑它出问题了,直接刷不就得了
00代码的故障范围很广

新手区有不跑代码、跑FF的专题帖,去看看吧

网友:
到底是U座、BIOS、或是其他

都要你自己依据一定的规律去一个一个的排除,你这样问谁了不能准确的告诉你是那个点坏了!!!!

网友:
可能是主板CMOS电池没电了
也有可能是CPU座出了问题啦

网友:
刚开机就显示00 也有可能是CPU引起的,换个CPU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