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感没电压怎么修

楼主(2008-05-04):
  菜鸟...问题:一854GL 加电后 诊断卡显示00 测电感电压只有1.几V 问???怎么解决呢!! 一般有几处 问题呀?

网友:
你想要电感上多少伏电压?不就应该是“1.几V”吗?先论坛上看一段时间,再说。

网友:
你想要电感上多少伏电压? ;P ;P ;P ;P

网友:
你要高压啊,不是吧,CPU也就是1。75伏的吧。

网友:
!!!!!

把所有的插线都拔下来,在插上没准能好!!!!

网友:
哦 原来电压高于1。7V 就不正常了 啊  那小于多少V 才算不正常呢

网友:
没有一定,要看你的CPU应该是多少核心电压。不同的CPU所要求的电压不同。

网友:
我有台电脑的电压是2.5V哦,因为上的是MII-300的CPU,呵呵

网友:
你还是先转转吧!最基本的电压和工作条件都不知道!

  呵呵!告诉你是不是又要问为什么为什么!那些简单的问题!自己应该可以找的到!

网友:
兄弟你还是到新手区修炼修炼吧!!你的答案就不答自明了

网友:
一854GL 加电后 诊断卡显示00 测电感电压只有1.几V 问???不管测量哪里电感没电压或者有阻值就有问题了

网友:
上交流电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