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PE的主板,CPU的PG有3V,正常么?

楼主(2008-05-04):
845PE的主板,CPU的PG有3V,正常么?
还有32.768的有一个脚有1.5V电压,
可以跑完码.从C1-->FF,但进不了系统.
刚来的时候是老烧上管.我换了个驱动IC就不烧了.
再装个系统就可以了.但CPU的GD有3V还是很少遇到的.它好象一个跟VCORE相同的啊.
可能是我经验太少了,小见多怪吧
[
]
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个主板,pg 2.19v ,哈哈,其他的电压,cpu 1.72, 时钟:0.69v ,复位 1.72,插上家伙后(db卡),就是不跑代码

网友:
问一下!
问一下你们都是怎么测的啊!学习学习谢谢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正常!
PG 就是3VSB 与5VSB 转换!主要看主板的设计用的是哪路电压!
PG是什么!就是通过主板触发电源工作开机与不开机!没PG信号 电源不会工作的!
这个里面有讲PG信号多的是!
去找找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