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GPL-X主板跑D4求助

楼主(2008-05-04):
P5GPL-X主板跑D4求助,经过检测,发现内存供电正常,BIOS已刷过,请问各位朋友,有谁修过此板,

网友:
不过内存有不光是供电,BIOS………………
IO,北桥,都需要检查

网友:
內存供電電壓,頻率,AD信號

SC那邊發出的SMB_DATA和SMB_CLK

北橋

网友(2008-07-12):
有没有BIOS啊   怎么开机就跑E0啊  是什么事啊

网友(2009-04-01):
把显卡插上去再试,很多出现这种问题,需要插显卡的

网友(2009-05-22):
内存是2。7伏吧。。
我的不跑码。各供电正常。。。求助中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还有两个电压是3。3V 它通南桥的 阻值也要一样的。没有那两个也不读内存。就在2。5V电压的对面槽那最上方的两个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,我换了个槽没事了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:内存换了个槽,

网友:
这个板有内存不过的是北桥问题
我遇很多了
烤北桥只两块好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