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清华同方17液晶显示图像变型

楼主(2008-05-04):
一17清华同方液晶。使用前几分钟正常。大约十分钟左右图像变型。刷新频率刷不上,
打开后板。里面没有可疑坏件。请问是什么地方出现的故障。
冷机与热机的电压相同,
打开后板使用。长时间聊QQ无问题,进入星际游戏中玩了一小时也无问题。
用AIT+TAB 换回棹面时。出显图像变型。屏幕拉长。重起电脑后正常。
[
]
电脑

网友:
按你现在所提供的基本资料来看,很难确定范围,或者这样试试吧,先热机,待机器进入变形状态,再检测各路供电,~~~~~~~~~~~~~

网友:
刚以测过电压。冷机和变型时的各脚电压是相同的,

网友:
刷个程序 看看 ``` 程序有时后 也会引起这个问题

网友:
屏线重插下,用通用板点下屏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清华同方通病,MCU出问题或程序出问题,最好换了MC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