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865PE白金版主板烧坏求助(顺求相关电路图)

楼主(2008-05-04):
新手求救!

08年4.30,我用了 将近四年的 MSI 865PE 白金版挂了

故障现象:
              开机自检通不过(开机听不到嘀一声响),显示器点不亮
              PS:一年前开始出现过此故障几次,但内存插拔下基本可以解除故障,但这次进XP没一会就黑屏了
                    后来再试就完全起不来了

故障定位:
             采用   同型号硬件替代法(当时装机时,朋友跟我配置完全相同,不幸中的万幸-_#),排除了 显卡 内存 CPU 硬盘
             故障定位至 主板
             主机箱拆了个精光才发现 P4电源的20pin公插头与主板母插头的 3.3V三个孔位有陈旧烧痕
             PS:一年前故障始发时记得闻到过焦味,因为太懒了,插拔下内存看正常,也没有深究(现在后悔莫及)
             电源不敢再用了,换用新电源对主板用诊断卡诊断第一次12V没检测到,后来内存插拔下,诊断正常了。后来均诊断均通过

故障疑问:
             电源20PIN 3.3V孔位三个均有明显烧痕,诊断卡诊断竟然显示3.3V正常,仅第一次诊断出12V异常,后来均正常
             为什么诊断卡诊断供电正常,插最小系统,故障还是依旧“开机自检通不过(开机听不到嘀一声响),显示器点不亮
             头大了,怀疑是 主板内存模块 有问题了,电源正常,那是不是主板上的内存管理芯片之类的出问题了
             因为最先烧坏的3.3V是供给sdram内存这块的,虽然865pe用的是 ddr 2.5v,是不是也是要3.3v转2.5V

我能分析的就这么多了,也不知道到底主板哪块烧坏了
各位高手有没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
还请指点一番
另外不知道有没有 这块板子或者可提供参考的电路图
多谢了

网友A:
看什么坏了就换掉 , 你看看电容又坏掉的么。  你在测量3.3    5V 有没有短路, 换个显卡一定OK。  个人意见 自己参考

网友B:
LZ讲了怎么多
我估计你不是专业的芯片级维修人员,不知道猜的对不

如果你不是搞芯片级维修的
即便给你整机图,你也许看不懂;即使看懂了,如果没有工具、配件,你也无法下手
还是将主板交给专业人员修吧!这已超出了DIY的范围了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什么坏了就换掉 , 你看看电容又坏掉的么。  你在测量3.3    5V 有没有短路, 换个显卡一定OK。  个人意见 自己参考

呵呵。谢谢关注啊,
各供电电压一点都没量过
只有拿公司实验室才有仪器量
显卡已经用替换法排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Z讲了怎么多
我估计你不是专业的芯片级维修人员,不知道猜的对不

如果你不是搞芯片级维修的
即便给你整机图,你也许看不懂;即使看懂了,如果没有工具、配件,你也无法下手
还是将主板交给专业人员修吧! ...

我不是电脑专业维修的
我就职于 通信设备供应商,以前有过两年 光传输 单板维修经验
但对于主板维修确无从下手
一是 苦于没有电路图
二是 电烙铁 万用表 示波器 短路分析仪 等设备也只有公司有
板子准备是要送修了
送修前想研究研究,希望自己能判断出问题在哪块
这样心里有点底就不担心不会 被宰了
呵呵,谢谢版主的关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