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实达彩显不开机

楼主(2008-05-04):
我也有一个17的显示器.开机保护.开机有一下高压.然后就不振荡了。我怀疑是过压保护了.我在行管C极对地接了一个小电容.561P的能开机.但一接信号就有不开了.我有在上边接了一个102P的.可一开行枕校的TIP122就坏了  。我用一次电源带行能工作的.只是光栅小

网友:
这样乱接,怕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一下一次电源电压和二次电源电压是否过高。

网友:
可能是升压引发的过压保护故障.断开升压让50V电压直接供行能否正常工作,如能正常,检修升压电路反馈部分.值的注意的是.逆程电容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故障现象.

网友:
并接逆程电容  。不是能降一下高压吗.我在修电视的时候.也经常用这个方法.看一下是不是过压保护的     我用一次电源试出光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