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线路及维修方案

楼主(2008-05-04):
我发现显卡维修起来太难了,况且我是个新手,希望大家给点建议,

网友:
显卡维修有时候确实很难,但是是硬故障就要好搞些,软故障有时候头都搞大了
首先要有工具,一般修板工具就够,但是两个个东西是必要的,那就是一张老的PCI显卡,还有就是一些显卡的测试维修软件,这样的话,把两个卡都插上,用MATS可以看到坏卡的BIOS,GPU等信息,如果看不见一个,那就是其中一个有问题,如果都看不见,就是供电和接口有问题了,这样问题可以简单化

网友(2008-09-13):
谢谢二楼的朋友提供维修思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