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P800-MX 用检测卡跑4F?

楼主(2008-05-04):
这块板插检测卡跑4F,是CPU检测不过, 测量电源部分芯片电压是正常的,CPU发热有
在工作.就不知道什么问题了?速请高手支招!!!
华硕

网友:
先刷BIOS看看,在查工作条件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刷BIOSS? 我是新手不会哦.

网友:
估计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刷bios后解决

网友:
有时候可能是检测卡报错也说不定的,试下换个检测卡看下是多少

网友(2009-03-30):
我有块P5P800-MX的板子上P4 2.66的U老是刚刚点亮机器就掉电,U爆烫,热量就是很高,不知如何解决了。U可以确定是好的

网友:
刷BIOS看看,在查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