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相关问题

楼主(2008-05-04):
电脑重启到WONDOWS出现鼠标剑头后,一般主板诊断卡代码就不再跳动,请问:最后的结束代码多少?是AA,2A,38,还是AC,?出现的代码与有没有独立显卡有关系吗?请高手指教?

网友:
一般都是FF或是00的吧,有时候也会出点别的,不太清楚

网友:
诊断卡启动到找硬盘就结束了它的使命,以后的代码没有意义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FF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

网友:
以后的代码没有意义。090这样的诊断卡一般正常到系统后,会出现AA,2A,38,AC等代码,是没有意义的吗?如果不能进入系统时出现这些代码那怎样理解?

网友:
对于维修来说到硬盘为止或者说到屏幕有显示以后就没有意义。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故障可以通过屏幕提示来解决。所以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。

当然你个人愿意化时间去做研究,那是你个人的事情。但不要引导大家去花费这个时间。

网友:
一般进了系统测试卡上显示FF··因主板不同而显示不同的

网友:
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使用诊断卡来诊断故障,原因很清楚也很简单,就是在屏幕初始化没有完成之前不能利用屏幕来提供诊断信息,而BIOS的报警声过于粗略,需要一些额外的设备来报告细化的电脑出错信息,以便能使故障可以定位在更小的范围内。当屏幕初始化完成以后电脑的故障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屏幕来告知,这样既不会增加成本,还可以通过文字表达得更详细。

所以诊断卡的真真使命是在屏幕初始化之前,在屏幕初始化完成以后无论诊断卡出什么代码都已经不重要了,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。

网友:
"在屏幕初始化完成以后无论诊断卡出什么代码都已经不重要了",谢谢张老师的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