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a a7n8x开机慢!

楼主(2008-05-04):
我有一块asus a7n8x主板开机能走到内存 但是在内存那要停10多秒才可以接着往下工作
到26显卡那还要等个5到6秒左右才可以亮
bios也近不去 按del就只有光标在那闪 键盘就不能用拉
键盘口也修过拉 bios也刷过了 i/o也换了啊 测各电压都很正常!
cpu是amd 2500 能换的都试了!
有谁见过这样的故障吗?该怎么解决啊!
cpu
显卡
开机慢

网友:
外围硬件全换了?就算全换也未必见的匹配 华硕主板是最难伺候的

网友:
华硕的低端版现在都有多多少少的小问题,质量不如当初咯

网友:
这种故障不好解决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 A7V8X-X这板经常遇这问题

网友:
你是刷了BIOS,并没有换,换个新的再刷

网友:
加焊下CPU插座看看,说不定能行的

网友:
我觉得开机慢,一般都是主板在检测设备的时间长,如果BIOS没坏的换,你可以换I/O,网卡(如果集成的话)确认你的IDE线没问题、及外围没问题,那肯定是南桥坏了,我碰过多次都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板子做工问题,对于维修而言没有实际的参考及讨论的意义!

网友:
哈哈,我曾说过,华硕是什么来着......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再说华硕好?

网友:
晕啊。。怎么我也接了一个和楼主一样故障的主板。我以及刷过了BIOS了。还是在C1的地方停好久才跑26 郁闷着呢

网友:
现在的板子,问题就是千奇百怪,修好了还不知道是原因造成的,晕

网友(2009-10-01):
拆掉w83L78(内存和CPU中间)就可以了。
"这个芯片应该是检测风扇速度的。之所以它坏了主板会跑C1很慢是因为上面的SMBUS讯号的问题。这个芯片坏了影响了SUMBUS讯号的工作,SUMBUS讯号会在这里检测,但检测有问题的话,它就会重复检测,只到检测到讯号为止。所以速度会很慢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