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30不显示,有报警声,错误代码4A

楼主(2008-05-04):
IBM T30不显示,有报警声,错误代码4A
今天接到一台T30,这台本本上次作过显卡BGA,
这次是代码错误为4A,作过内存重焊,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已好了,呵呵。
晕有人可以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吗?
有报警声很大声的,而内存取出来后的报警声是很小声的。

网友:
4A是显卡啊  应该 显卡空焊

网友A:
楼主加焊一下南桥试试,有无结果请说声啊!!!!!!!!

网友B:
这个显卡已经焊过了。
而且显卡问题,用外接显示器也不能显示,
这个已说明,要做显卡BGA!维修就是不要留下小细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加焊一下南桥试试,有无结果请说声啊!!!!!!!!

客户已拿走,现在可以用,所以暂时还不能作这个测试。不过为什么你想到南桥呢?
作BGA有一定的风危呀。不确定的话还是不能作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显卡已经焊过了。
而且显卡问题,用外接显示器也不能显示,
这个已说明,要做显卡BGA!维修就是不要留下小细节。

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?

一,原来的显卡问题,我用手压就可以正常显示。
二,我用外接显示器是可以用的
因为上面两点之前我作了显卡的BGA

用了两个月,现在拿来后经测出现了下面这样的问题。
BM T30不显示,有报警声,错误代码4A
今天接到一台T30,这台本本上次作过显卡BGA,
这次是代码错误为4A,作过内存重焊,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已好了,呵呵。
晕有人可以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吗?
有报警声很大声的,而内存取出来后的报警声是很小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