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661FX-M7不亮

楼主(2008-05-04):
精英661FX-M7不亮,联想机,CPU电压正常,顾客反映是拆板出来清扫卫生后,就点不亮了,再加上插线错误,引起不能开机。拿过来看的时候,板上开关线(3.3V)已烧断。连好后,代码是“00”,复位灯会时常闪亮下,请教怎么查

网友:
先和客户咨询一下,是插错的那一根线,然后依据这个方向来查故障

现在起码你要查一下其它地方是否还有烧线的,另外就是各个电压是否正常,以及复位。

网友:
是把开关键插到板上的FRI  SW接口上,都找了,除了那根断线外,没其他的。南北桥所需电压都正常,复位灯闪烁的时候,复位脚上的电压不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