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GC505V 不开机

楼主(2008-05-04):
机器昨天送修为不开机,拆机把主板和清洁后,能开机使用了,今天客户说机器同昨天一样问题,不能开机,我是个新手,不知道怎么决绝了,
希望各位在线的帮忙,,,,
不开机

网友:
好些SONY机器清下CMOS就可以好的,你可看下主板电池是否有电

网友:
还是不行啊,我不知道怎么修了,笔记本主板坏了真的没办法

网友:
接触不良,手压下南桥看看,很多笔记本都这样

网友:
看看电源插座接口接触处是否生锈或电源变压器本身,是不是因为接触不好引起主板电源保护电路保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