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来没见过的故障。明基显示器,G778故障。

楼主(2008-05-04):
今天遇到一台,明基,17寸纯平显示器,型号为,G778 。 开机显示正常, 关机出现中间绿点。

关机,中间出现绿色的。一个小点。

每次关机,都会出现绿色的点。

注: 不是关机,出现亮点。(白点)

查G1 -30V  查RGB 三枪。都正常,屏幕显示颜色,也正常。 就是关机出现绿点。在屏幕中间。

不知道怎么修,这故障。

请高手来指点一下。这故障怎么修。

注明: 我把G1 段开,  关机就会出现亮点。 把G1 接上, 关机就会出现绿色的点。在中间。

我把绿枪,段开。 关机还会出现绿色点。

网友:
关机的瞬间G1电压不知道是多少?
也有可能是显像管自身出问题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从来没见到过,有点怪,高手过来看看啊.搞定我们也学学经验啊

网友:
把消亮点电路中的控制三级管换了看下,经验判断是消亮点电路有异常

网友:
你说的这种情况都应该是消稳电路有问题,不行的话,你就换行场IC

网友:
重点检查一下负压部分的消亮点电路,不行的话.像管问题.

网友:
多半就是管的问题,没得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