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漫步者R201TⅡ低音炮异响!已解决!(给出解决过程)

楼主(2008-05-04):
设备:漫步者R201TⅡ
故障:通电后低音炮有嗡嗡响声(不接两个喇叭,也没得音源输入),调节BASS按钮时声音更大(声音刺耳)
测试过程:已经用医用酒精洗过电位器(没有无水酒精),没任何改进(及没变好也没变坏)。
双12V输出值偏低(这能不能证明变压器坏?)
还有就是三个芯片在通电后很烫(2030A坏?或者三个全坏?)
其他暂时没发现异常
请教大家问题最可能出在哪里?我好去买相应的部件更换!谢谢!
解决结果及过程:电位器坏,换了个电位器就好了
中间走了不少弯路,首先以为清洗了电位器就没问题了,然后再测试变压器的输出的时候测试有误(地线没接对),然后发现2030a发烫又换了个2030,最后在发现自己在测试变压器的时候测错数据,并发现在用表笔接触电位器的输出脚的时候有异响,于是判断电位器坏!
[
]
芯片

网友:
如接上两高音后都有异响.则是滤波电容坏;

网友:
谢谢楼上,我所说的情况是不接高音都有异响,也就是说接不接上都有。

网友:
201的电路比较经典的,一般2030不容易坏,我估计是整流管坏,引起大滤波电容电流过大,变压器长时间过热损坏,一般换变压器,整流管和滤波电容后可以解决

网友:
2030坏了,另外再检查电源对称。

网友:
我测试变压器输出脚三个值分别为(用万用表20V交流档)1.20,1.64,2.14。
测3300两个电容电压分别为:1.68,1.68,1.66,1.66
以上值是否正常,能否判断变压器坏?
另外我在用表笔接触TDA2030A的第1脚的时候(三个一排的左边第1脚)低音炮有跟旋BASS按钮一样的效果(即异响),这说明什么?2030坏?

网友:
用一个双12V变压器试试,检查整流管,检查两个滤波电容,检查下运放45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