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分辨率下行幅失控维修一例

楼主(2008-05-04):
一台17普照纯平显示器,在1024*768模式下行幅逐渐变大,带枕形失真,与枕校管击穿的表现一致,但在800*600模式下完全正常。先是怀疑TIP122性能不良,更换后故障不变,再拆了下阻尼管,看得出此管已被前维修员更换过,型号为FR304,原型号未知,索性把上阻尼管也拆了,从废板上找了个三脚的双阻尼管下来,固定在散热片上,连好三根线试机,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:
很好,很有价值的经验,谢谢你!!!!!!!!!!!!

网友:
接手别人修过的
真是要多费工夫
像在考试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