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5-04):
LG未来窗775ft显示器 绿灯闪(2短一长) 是什么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 电源输出电压稳定 按开关按键无反应
显示器

网友:
没有人来帮帮忙吗 感谢大家了 快乐帮帮忙 超难修的问题

网友:
你把开关换了再说,还有,你后面电路你测了没?行管坏了没?你没说清楚叫别人怎么帮你啊.,有的机子,行管坏了,也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我现有这样的机子.说清楚故障,可以解决的

网友:
换IC302试试看,总线出问题了,MCU保护.
IC302是易损件

网友(2008-10-09):
IC302是个什么元件啊,怎么在电路上没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