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主机Dimension 2400 IDE不认设备

楼主(2008-05-04):
问题如题..开始是可以认.声卡坏了的.在BIOS关掉,插独立声卡来用..用了1年多了正常..重装XP后用了2天突然声卡不认了,,客户拿回来..我以为是冲突问题,把声卡拔了插过另一个PCI槽..开机就不认硬盘光区了..把声卡插回原来用的槽也没用 清空BIOS也一样..请问怎么查?另外在PCI和北桥之间有2个11N06LTA管很热..北桥也热.....

网友:
这款机型北桥温度本来就很高,而且还有点烫手,你的重点检查BIOS设置,数据及供电线,记住硬盘一定要接第一个IDE口哦,接下来,你可就要,检查IDE的复位及数据线的对地阻值,看是否、正常,不正常的话,NQ挂的可能性大一点!

网友:
可以考虑换IO试试, ;P ;P ;P ;P

网友:
和BIOS相关的可能性大些,DELL的机器BIOS设置很讲究的,具体再去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