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问,联想LXH-GJ15L2液晶显示器,MCU 程序版本?

楼主(2008-05-04):
今天修到一台,联想LXH-GJ15L2液晶显示器,开间,屏幕只能显示一半. 右边没有.
我猜应该是MCU 坏了. 可是我拆开, 板子上MCU 上面,没有标程序是多少版本的.
上面没有贴.

所以来问一下,大家.你们知道,这款MCU 程序是多少版本的.

我换了一个, 56L1125-139 -H2L V:1  的程序进去, 故障还是一样.

网友:
MCU程序坏的不多,都是MCU硬件坏。再就是换过MCU后,如果故障一样,那就不是MCU的问题了,而是DA芯片的问题或接口电路的问题了。像你说的这个故障,还有可能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用个通用板先点了看下,照你说的,MCU肯定没问题了,版主说的对也有屏出问题的

网友:
GJ15L2有多种版本,你应该提供更多的芯片资料给大家参考,这样大家才会更容易帮到你,如果是M6759的MCU,那个程序和AOC的LM720是一样的~~~~~~~~~~~
还有就是你的机器现故障不一定跟程序有关,很大可能是屏的问题,先换一块通用板试一试屏的好坏再说吧~~~~~~~~

网友(2017-06-25):
一般应该是屏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