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60m不加电

楼主(2008-05-04):
今天收到客户的一台Z60m\说无法开机\但是我看了一下是不加电!
我是用Z60M的AC试的机!没有可调电源!
插上电\整机都没什么反应!
所以我认为是不加电!
插入测试卡测试卡的灯也不亮!

网友:
不加电怎么会走卡呀,先看一下保护电路有没有电吧

网友:
找3。3V和5V产生电压芯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测其边的电感,有没有3。3V和5V,若没,换产生3。3V和5V芯片。看是否可开机。

网友:
仔细检查PC卡下面 看是不是进水了  最近好几个T60 都是这里进水  我又修不来 真是郁闷哦

网友:
从电源接口--保护电路--待机电路--系统供电--CPU供电,一步步查

网友:
按电源开关没反应,先查3.3V和5V有没有起来,这是待机电压来的,再按楼上的去查

网友:
PWRSWITCH有否,VCC3M,VCC5M,VCC1R5M有否,EXTPWR#有否,VCC3SW有否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