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7klr2黑屏 开机无高压 指示灯亮 灯丝微红

楼主(2008-05-04):
一台AOC 7krl2 黑屏, 以前是切换分辨率、或重启黑屏,无高压 指示灯亮 灯丝微红,改天开机又正常。绝对跟主机无关。后来严重一点了,是开机就黑屏。不过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已会正常显示(时间不定)。现在这病重得更利害,开机多长时间也不行。 行管B-E电压为0  ,  TDA4856电压为:1脚-0.1v 2脚-0v 3脚-0v 4脚-7.2v 5脚-0v 6脚-0.9v 7脚-0v 8脚-9.5v(不稳) 9脚-1.2v 10脚-11.5v 11脚-0v 12脚-2.8v 13脚-2.8v 14脚-0v-4.8v 15脚-0v-4.8v 16脚-1.2v 17脚-5.2v(不稳) 18脚-1.5v-5v 19脚-3v-4.4v 20脚-0v 21脚-0.6v 22脚-30脚都是0v 31脚-0.55v 32脚-0v  请高手指点~~~`

网友:
BE电压为0的话,行部分没工作,你接灯炮试试,看B+正常不?

网友:
查二次电源,整流管电容电感有无虚焊,电容有无漏液,二次管.

网友:
关键的东东一个都没有写.写了这么多行场IC的引脚电压,我只能告诉你你的显示器现在没有起振,就按行场IC不工作的思路修了.

网友:
先查查 4856   28  29 的定时 RC       现在的问题是 4856 没有工作
  把4856换了试试

网友:
行电路没工作,行震荡,行激励,行输出本着思路慢慢测量下,一般是行震荡电路问题

网友:
还是查不到,根据资料说8脚电压已经引起8456保护,现在还没查到原因~~~

网友(2008-11-21):
恩,我遇到过,换了TDA4856就好,你试试,可能会有惊喜的

网友:
开机或启动就黑屏,这在长城机上出现较多,一般是S校正电容贬值,你按这思路查一下。

网友(2009-02-18):
楼主修出来没有啊?

网友:
我现在修住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显示器,只是故障不太同,我的也是无高压,BE电压0,现在拆掉了4856打算换一个看看,楼主有图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