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不是杰微板子问题

楼主(2008-05-04):
开机有时候黑屏,内存重新插下就行了,有时候不断重启  有时候还没系统就重启,有时候进去然后重启, 要是进BIOS就不会重新启动 ,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今天我给一个顾客修机器 就是这样的情况
建议你查下散热问题 电容有没有鼓包 换电源 换内存 做系统等检测下
排除法~~~

网友:
杰微什么型号?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