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5-04):
我们这个地方就要进入雨季了,镇上的网吧大部分是CRT显示器,在潮湿空气作用下,在加上空间狭小,为数不少的显示器出现了问题,有的早晨开机后抖动一段时间才正常,有的有丝丝的响声,有的刚开机模糊等等和潮湿有关的故障。对于这种情况有什么比较有效的预防措施呢?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探讨探讨。
显示器

网友:
那就有得修,有的钱挣了撒,气候能控制,睡有那么高的能耐啊

网友:
网吧嘛,24小时不关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24小时不关机,因该管用。

网友:
我想他自己就是开网吧的.谁愿意自己的电脑坏.我晕死

网友:
不知道就算了,请不要说无关的。我是真诚提这个问题的。

网友:
关主机就好了,显示器不要关电,这样真的管用。

网友:
如果CRT显示器因为潮湿无法正常工作的话,可用电吹风先吹干一点,然后再上电,要不然会有短路的危险?
不过轻微的话,可加电工作半小时以上,CRT显示器基本上能有画面,时间越长显示的效果越正常。
但最好显示器还是要通电加热24小时以上的时间,才能将线路间的湿气去除完全。
至于怎样避免嘛,少开窗解决不了大问题。如果有空调的话,可以开到除湿档除湿的。

网友:
坏掉需及时修,干万别胡弄,否则烧掉高压包显像管就大了

网友:
换管座,不然时间长了,高压包会打火

网友:
到后面加个干燥袋 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