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各位大侠:一台索尼G500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04):
这台显示器是保护问题,开机是能看到图象,但过一秒钟后就保护,故障灯一闪一闪的.是不是ABL电路触发保护啦?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!!
显示器

网友:
可能是管座受潮引起的,以前修过一台三菱的就是受潮的.

网友:
慢慢查吧,索尼机最难修了,有一点地方短路都会全机保护。我修过一台是IC对地短路的

网友:
高压包坏的可能性较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