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EMC,17BENQ

楼主(2008-05-04):
17EMC,17BENQCPU总线不工作,行不起振,都是由于视放芯片损坏,内部总线系统不良(有时SDA,SCL电压偏低于正常值5V),导致全部IC总路线系统不起动,(有时处于临界来回开停状态),检修时可取下该芯片,总线系统便可工作,可开机,有行脉冲,屏应有白色光栅.
cpu
芯片

网友:
总线电压被拉低会引起MCU工作异常,从而引发整机不工作故障.

网友:
采用TDA4886,LM1237视频处理的显示器此类视频处理IC容易出现总线故障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