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~~急急急~~

楼主(2008-05-04):
我现在有台显示器  是长城的   画面很暗很暗 几乎看不清楚   亮度调节无作用 但可以调一点点
行输出变压器  没有那高压调节的~~~  请问 这是怎么回事 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  该如何检测?

网友:
你查一下V板,看G1.G2电压,旁边有电容换掉.再看看,

网友:
和亮度相关的几组电压你测了吗? 灯丝电压,G1电压G2电压和为多少V.那组不正常就修那组了.

网友:
最常见的应该就是6.3 那个电容咯

网友:
测量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不?测量二次电源正常么?行输出正常么?主要测量尾板电路输出.如果各路都正常,那么更换显象管,显象管老化了.你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