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相同型号规格的两个硬盘电路板可以互换吗?

楼主(2008-05-04):
有个硬盘电路板烧了,里面资料很重要,返修的话怕资料丢,能买个相同型号的硬盘把电路板换一下吗?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42403-1-1.html
看帖子,不一定能换,换错还会有损坏。

网友:
那要看是什么盘,建议不要自己乱动.

那要看是什么盘,有没有BIOS等等,不是只看盘的型号一样就可以互换的.建议不要自己乱动,楼主也在东莞的话可以发过来给我们帮你做.有需要的话加我Q或给我电话,在我的资料里有.
如果搞错的话那后果就大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的盘是日立笔记本硬盘 60G 7200转 型号HTS726060M9AT00,电路板是08K2805,【主芯片】 08K2803
【驱动芯片】 TLS2291

故障原因是:可能接错位置把,第三个比较大的芯片烧坏了,有糊味.

估计盘体没有问题,谁推荐有比较好的维修办法?也不想随便给人修,没修好修坏了盘体更惨了.里面应该有些数据,还是期望能修好.

PCB上贴了个条:上面写着
14R9063
J41063F
X12537
0BW8

如果要找同一批次的硬盘的电路板来替代的话,不知从哪个标识写的东西来找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