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花屏是啥原因

楼主(2008-05-04):
我有一块V星9550的显卡,AGP的,一开始发现显示器中间有条花的,不是很清楚,我还发为是显示坏啦,没想到换了个显卡就是好的,于是我认为是显卡花屏,听说显卡花屏是显存的原因,可是我用烙铁再弄了下,没想到更花了,现在开机就花的,有人知道啥原因不?

网友A:
真是乱来啊,以为拆下一个显存就不花了啊,肯定你没有拆对吧。还是详细的学习后再来修吧,不然只有修一块坏一块的。

网友:
用测试软件测试显存颗粒好坏  显卡上有无暴电容 散热风扇是否好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是乱来啊,以为拆下一个显存就不花了啊,肯定你没有拆对吧。还是详细的学习后再来修吧,不然只有修一块坏一块的。

我没拆,只是加了下焊

网友:
应该是你的操作能力还不行,显存在焊接的时候易坏
建议用高级助焊膏+风枪+低温焊法。
我之前就常常修不好花屏显卡,其实花屏70%是显存或GPU虚焊造成的,等你的焊工上去了,修显存和内存也就容易了

网友:
显卡的维修,要求要对自己的焊功有相当的自信才行的。

网友:
对于9550的显卡,发屏的是很多的,对于发屏的原因比较多,显存的供电,显存的好坏,GPU有问题都可以引起发屏的

网友:
用拖焊应该可以咯,不过要多多练习一下,拖焊后还要用放大镜检查看看也没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先把问题弄清楚在修,要不可能会适得其反.

网友:
用拖焊应该可以咯,不过要多多练习一下

网友:
建议LZ加强焊工,还要会R3、R6、MATS等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