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看似一切正常,就是不启动

楼主(2008-05-04):
接到客户一个长城电源,听说是风扇阻力太大,电源内部发烫,烧了!拆开,通电,有紫5V,绿线有3.5V的电压(估计副电源基本正常)!测量发现次级有一只双
二极管
击穿,更换后,短接绿线,电源不启动:
测KA7500 12脚有12V电压,13-15有5V电压,短接前4脚有5V电压,短接后为0V,8脚和11脚有1.46V的电压,2脚电压为5V(不知道正常不?)我看494的电压为2.5V, LM393的3脚有5V的电压,但是13脚没有5V的电压(即PG线)电容也没有鼓包的.到此没有思路了,请求高手支招呀,我修了一天,头都修大了,7500和LM393都换过了,故障依旧!
附录两张
,并不是想得分,就是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,好给我作参考!如果占用空间,请版主把图删掉,扣分也可以,只要能把问题解决!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mp;page=1#pid390043

网友:
查300V滤波电容和并联100K电阻,其中一个电容损坏回使PG电压为0。

网友:
测试有300V的直流电压,电压也是才换的,还是一样的毛病!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和你的一样故障现象的金河田ATX,也是次级(散热片)上的一个双二极管坏,我当时是一起换了两个(在旧电源拆的)。换后正常了。

网友:
难啊!看看有没有学习的地方!这种现象我也碰见过!不过没有具体的去查问题!这种毛病最头痛了

网友:
老兄 电子电路没有看是正常的东西,只要严格按照原理就很快能修出来了

网友:
我把300V的两个滤波电容,初级两个开关管,次级的三个双二极管,LM393,KA7500,都换过了,就算拔鸡毛,也该修好了!可是故障依旧。另外想问一下,那个PFC,若是短路了,不影响整个电路吧!我看到达硕电源里边的PFC就是假的,地下的两个脚是连着的!

网友:
你查过你贴的图上的494输出驱动脚后面的元件了吗?就是:Q5 Q6 及其周围的相关元件!

网友:
你用外接12V和5V代替副电源,让主电源工作,查Q5,Q6和Q1,Q2工作条件是不对称.

网友:
仔细检查检测电阻,并检测开关管的工作条件和494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认为8 11脚输出电压过低,试换Q5 Q6

网友:
认为9 11脚输出电压过高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关心,我已经解决了,我本来已经放弃了,最后用洗板水洗了一遍,没想到它竟然正常了!我自己也莫名其妙,可能是哪短路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