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维修简单经验

楼主(2008-05-04):
花屏
压GPU好就显存焊一编,这个焊工需要技术哈(以前不会每次都焊坏,建议用2.5风 4温,不用头焊)
压GPU不好就作一下GPU和焊显存差不多,不过低部需要加热温度不过80-150之间都可以。
3,注意观看板上的小电容,掉的也会花屏,

显卡通过检测但不显示,报警声和26代码出现比较同步时
显存,GPU,显卡的几个电源。

修改一下,上面弄错了,现在改过来

压GPU不好就显存焊一编,这个焊工需要技术哈(以前不会每次都焊坏,建议用2.5风 4温,不用头焊)
压GPU好就作一下GPU和焊显存差不多,不过低部需要加热温度不过80-150之间都可以。
3,注意观看板上的小电容,掉的也会花屏,

显卡通过检测但不显示,报警声和26代码出现比较同步时
显存,GPU,显卡的几个电源。

注:奄对修显卡没有什么专业的测试方法,请不要在让奄说得详细一些了,标题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是一些经验。
奄维修的成功率还行,在60%左右吧,
明明写了是经验贴了,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发出来的话,就请版主删了。

网友:
压GPU好的话,显存焊一遍干嘛?不认同楼主的观点。

至于小电容,其实你查一下线路,一般都是显存的VREF脚的对地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是啊,压GPU好明显就是GPU虚焊,整显存没有用。

网友A:
显卡通过检测但不显示,报警声和26代码出现比较同步时
显存,GPU,显卡的几个电源。

这就把显卡上的东西都说全了,楼主,整点细点的!

网友B:
楼主能不能把问题和解决方案说详细一点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通过检测但不显示,报警声和26代码出现比较同步时
显存,GPU,显卡的几个电源。

这就把显卡上的东西都说全了,楼主,整点细点的!

这几个东东很容易就整一下的吧。显存造成一般是加速显存,弄掉,我常用这个方法。
GPU压一下,
电源,测一下,
还有一个逻辑IC,

最常见的是电源和逻辑IC。

不好意思,奄没有专业一些的修显卡方法。只是一些个人维修经验。
显卡的专业测试好像不方便呀。要测数据和AD线。麻烦呀
一般上面的处理不好我就不修了。修一个显卡就50元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.13以下的GPU能压???

这种方法能修坏多少产品.不要说修好!!!

不明白.13v以下的GPU压会坏吗?这个我不是很清楚,呵呵。
不过我压过7300的显卡没不会压坏呀。

可以说说为什么压为坏吗?用压的方法来测是不是虚焊很有效的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能不能把问题和解决方案说详细一点啊,

对不起,奄的显卡理论不强。用购买的教程说是测数据和AD线的方法,奄不会用总是测不准。
上面只是一些维修经验,是用同一批显卡只间对换维修得出来的心得。

网友D:
怪不得现在收的坏卡GPU坏的多了,都是压了变形,烤的发黑。这种经验不要推广。本来只是一个故障点,有人处理过后会出现2三个,甚至报废。
虚焊有安全判断的方法,不需要手压。

网友E:
这里面最主要的还是焊工了。为因之前我焊好多显存后变得越来越花了,
所以修显卡其实也没什么技术含量,主要是焊工要强。这点很重要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里面最主要的还是焊工了。为因之前我焊好多显存后变得越来越花了,
所以修显卡其实也没什么技术含量,主要是焊工要强。这点很重要呀。

焊工是很重要,但要有理性的分析思路。因为不是每块显卡都是空焊引起的花屏。

网友D:
可以找JACKIEXP老师系统的学下,比看什么资料都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怪不得现在收的坏卡GPU坏的多了,都是压了变形,烤的发黑。这种经验不要推广。本来只是一个故障点,有人处理过后会出现2三个,甚至报废。
虚焊有安全判断的方法,不需要手压。

有什么安全判断的方法就说出来大家了解一下,没必要这样子说,坏了是别人压坏的,烤黑是焊工的问题,

压变形?我还没遇到过压一下就会变形的。

网友:
我有个弱弱的问题   就是大家知道好点的显卡BISO下载网站吗
    我去七彩虹官网查只能找到主板BIOS下载的维修  没有显卡的

网友:
不懂

楼主能不能把问题和解决方案说详细一点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找JACKIEXP老师系统的学下,比看什么资料都强。

JACKIEXP是哪位呀。

网友:
是啊,压GPU好明显就是GPU虚焊,整显存没有用!!!!!!!!!!!!

网友:
都没统一的,看起来感觉好乱,大家都是没有标准说出来,不知道谁对谁错

网友:
就是跑26是什么问题吗?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LZ说的绝对问题多多。。。别误人子弟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