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07s66怪病

楼主(2008-05-04):
显示器开机工作一切正常,开机1小时左右屏幕突然黑屏,听到继电器声音后又正常,就这样。时不时的黑下在开。

网友:
:) 直接考数据,也许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打开显示器,看一下推动电路是否有脱焊的地方.是不是行管温度过高而引起的保护性黑屏,另外,这款显示器的按键比较容易坏,测试的时候可以先把按键板取掉.

网友:
脱焊可能性大........./////

网友:
加焊了下行管和高压包测试1个小时没见问题重复。谢谢大家给出的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