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HPC2002年的机子,图像上半部失真,附图

楼主(2008-05-04):
这一台HPC的机子,是2002年的,具体型号不清,刚开始的故障是有高压没图像,检测后发现是G1太低,把G1的问题解决了,图像有了,但是有点失真,
并且OSD菜单调不出,也不能调,
各路电压正常,下面是图像,请各位大哥指教下,
这个是刚开机时的图像

这是开机二十分钟后的图像

就是行幅也会慢慢的拉伸

网友:
图一:是刚开机的图像
图二:是开机有二十分钟的图像,
行幅慢慢的被拉伸,

网友:
楼主呀,程序刷了没有?

网友:
兄弟,换行场IC.如果不行,考数据

网友:
调整一下行幅大小看是否正常,如不正常,检查行幅电路,如正常,校正电路有问题了.

网友:
HPC的6.3灯丝电压的那个电容容易出问题!
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换一下看看怎么样?

网友:
先换一个程序看看
如果不行再查查逆程电容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程序刷过了,还是一样,
菜单调不出来,没法调

网友:
如果程序刷的对,应该调的出0sd,按键好的么,程序块工作条件正常么?

网友:
对了,随着时间,行幅度变大,看看逆程电容,将它换掉

网友:
学习赚分!!!学习赚分!!!学习赚分!!!学习赚分!!!学习赚分!!!学习赚分!!!学习赚分!!!学习赚分!!!

zflzxx -6 白赚

网友:
好像是高压包有问题   换个高压试试看吧

网友:
包也是没问题的,后来,有个一样板的机子,是电源变压器坏了,就把这个换上去了,把那个板子修好了,
后来又调了一下,没想到能亮了,可以确定这个机子按键,和刷的程序,都是没问题的,应该是CPU坏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