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LXH-GJ17L3怎么拆

楼主(2008-05-04):
lenovo LXH-GJ17L3 联想液晶显示器是怎么拆的 里面全是暗卡 谢谢指导、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今天刚修个很好拆,用扁口螺丝刀从左右两侧下手,往面板得方面敲。

网友:
稍稍施加点暴力 不要太过猛呀 也没有太好的办法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 底下4个螺丝 一卸 往上一推 OK 咯
牟师 怎么也修开 液晶咯

网友:
这个好拆,先拆除下面的四颗螺丝(在背面),再把显示器正放,向上平推前脸,即可打开显示器。再拆下固定液晶屏的螺丝,就可拿下液晶面板。

网友:
是呀,液显示就是不拆卸,就怕损坏外壳

网友:
呵呵 谢谢高手指点 显示器 拆开了 (豆豆在那边还好吗? 有个液晶在那放着 我也没事 就想拆开看看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