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120 不能装系统

楼主(2008-05-04):
我有块V星845GV 板子型号是 7120 不能装系统 , 挂上光驱和硬盘 在 BIOS 里都能认到, 就是不能引导, 测各个测量点也都正常 我也刷过BIOS了,另外我也把集成的网卡芯片也给吹下来了,还是解决不了,忘高手指点。
芯片

网友:
在BIOS中把CPU的频率由66MHZ改为100MHZ,或刷新BIOS到713版本。

网友:
CPU的频率由66MHZ改为100MHZ后 已能进系统了 谢谢老大 ,BIOS 我刷的是7.0版本 等下在找找7.13版本刷看看

网友:
这个故障是BIOS的原因,由于设置为66MHZ,CPU在66MHZ下工作,硬盘正常的工作频率是CPU的1/3,也就变为22MHZ,在这样的非标准频率下,硬盘是无法正常传输数据的。

网友:
没有想到不能装系统,竟然可以把频率调高试一试,又学了一招!

网友:
真没想到啊,这个招真绝啊,师傅厉害啊,学习了啊

网友:
真没想到是这个问题,谢谢飞翔的详细解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