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内存金手指烧了一片怎么维修,我用主板上的地线粘上不行

楼主(2008-05-04):
我有1G的内存,虽然说现在的内存价钱很便宜,但是我觉得我的内存的毛病是很小的,我以前听别人说过,有小的薄片铜片粘上就可以了.但是我粘了好多次都不行,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,另外看到别人专业的维修站点,测量内存的时候,测试内存软件R.S.T怎么下载呀.不知道咱这个网有没有,因为我也在维修的地方学了半年,所以有些东西还是知道的希望大家给个建议,维修内存的思路方法,另外DDR二代怎么修呀,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.

网友:
用美工刀削掉被烧坏的引脚,削下去一点点,弄得平一点,找一条坏内存也削下一个引脚,好了用502粘上去,好了再把它焊接好。我都这么做的,用起来没有影响,不过你说的是烧了,估计是差反的吧,估计你粘好了也不一定能用,因为还有东西坏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,到论坛里逛逛到处都是解决办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