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7144 运行程序死机 自动重启

楼主(2008-05-04):
别人拿来之前什么内存,CPU统统换过了,所以就不考虑这些硬件了,有点怀疑CPU供电方面,假负载供电输出正常 ,
我直接加焊了ISL6569  因暂时跟上没有CPU 内存有点心急 所以想先请教下大家~
还有个问题就是用手摸ISL6569会自动掉电 (是保护吗?)无法触发 ,给BIOS放电才可以再触发~ 用其它棉签啥的按没事的 (是不是手有静电的原因啊?)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 谢谢了

网友:
估计供电方面的问题,这种故障比较难查,如果你确认供电都正常的话你可以换CPU供电的电容试试看,还有确认软件没问题

网友:
系统已经重新做过了的 软件可能性我觉得小  上网也死机 也自动重启的

网友:
检查CPU散热,查看NQ和BQ是否过热,检查一下时钟芯片是否性能不良!

网友:
散热没问题的
只要一打开网页以后,然后再打开另外一个网页,会出现这样的情况!
还有一运行游戏,不管是单机的还是网络的,都是会出现死机或者重启的情况!

网友:
今天去测下机 如果不行 把CPU供电滤波电容全拆换了

网友:
:D :D  已成功修复~~

网友:
请问楼主------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,

网友:
ISL那个芯片加焊了下 还有滤波电容都一起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