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有USB不能使用

楼主(2008-05-04):
USB口电源正常,更换南桥就OK了。
只是中间有更换过两块南桥故障是一样,晕吧。

本来只是把经验写下来就行了,现在看来还有好多朋友对USB口的维修不太了解,奄就大概说一下吧
USB问题的处理:
1,测电源
2,USB有两条线是跑进NB的。一条是DATA 一条是CLK 。跑这两条线,看有没有短路,断路,电阻,电容的,

分析,多个口同时坏,测电源和NB或有上限电阻的测上限电阻供电

这是我遇到过的处理方法,都好了,

网友:
晕哦,上次听一个人说,USB不能用,不是南桥的问题,因为如果南桥坏的话,是不能进系统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能是你USB口有问题啊。。。南桥也有可能~~~

网友:
南桥局部损坏!或是连接usb 到南桥的电感坏

网友:
考慮USB的時鐘,48M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量下USB+5V电压,打下USB 的阻值!这类故障大多南桥!因为 USB是通个小电阻 直接进入南桥的!也不排除又焊接的问题!自己看着办!呵呵!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块主板是这个毛病,所有的USB口不能用
其他都正常

网友(2010-01-23):
南桥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晕,LZ打的NB倒底是指南桥还是北桥?

网友:
基本上是SB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