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EP-9HEAI主板进BIOS就黑屏,诊断卡显示7F

楼主(2008-05-04):
磐正EP-9HEAI主板,总提示CMOS checksum error-Defaults loaded,按delete进BIOS就黑屏,只有一个白线在闪烁,BIOS也刷了南桥也补焊了故障依旧,弄了一天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网友:
LZ打下COMS跳线针得对地阻值看看

网友:
更换BIOS芯片,重新刷写程序了啊!你这种情况还得从BIOS入手啊!

网友:
也没法测呀,好像连着电容一测阻值总在变化

网友:
BIOS我已经刷了好几次了,另外测了下A0-A16电压相同, DQ0-DQ7电压相同,这正确吗?22脚CE低电平为1点几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