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没有复位!

楼主(2008-05-04):
今天修了地块P4I65GV的主板,上CPU后主板没有复位,诊断卡显示“----”如图 ,查内存,显卡是供电和时钟均正常,发现南桥比较的烫,测了PCI14脚的对地阻值,南桥没有短路!又发现北桥的很烫手,拿掉散热片,测了下电容,发现有三个电容的阻值为0,如图,红圈所示!请问是不是北桥挂了?还有想问下,怎么判断是CPU没有复位,还是全板没有复位?

网友:
一般PCI上没有复位就是全板没有复位。CPU有没有复位在假负载上就可以测到啊

网友:
好的,谢谢!
我想问下,我的北桥是不是挂掉了啊?

网友:
北桥挂不挂你要打AGP和内存的AD线来确定一下,很多发烫是由AGP槽旁边的供电管引起的,LZ可以先检查看看!

网友:
还是检查下北桥供电把 这种扳子毛病不多 基本都是北桥供电和内存供电问题
南桥坏会开不了机的~~~~~~~

网友:
又学到了不少知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测过了,北桥的供电和内存、显卡的供电都是正常的!

网友:
板子的下管有击穿的可能,排除后还短路基本NB是挂了。
北桥上的电容一般分三部分,一个Vcore、一个VDDR、另一个VDDQ,所以不必那么麻烦摘掉散热片,直接打这三处的二极体值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经过我的再三测量,发现南桥特别的烫手,怀疑是给AGP供电的MOS管有问题!!发现这两个MOS管上面有个小洞洞,是15N03的管,如图: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冒昧问一句 为什么侧PCI十四脚对地阻值可以判断南桥是非短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敢问 AGP供电关有问题 北桥为何会发烫

网友:
:@ :@ :@ :@ :@ :@ :@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漫天飞 -4 恶意灌水

网友:
北桥加散热片,南桥不加,说明南桥发热小啊,南桥热就测一下南桥的 供电,一般从内存供电那引过来的,正常就是南桥坏.

网友:
好好学习一下,谢谢大家的分享!

网友:
楼主还是没有说清楚啊,先是说供电正常了,后来又说有MOS管有有坏的了,MOS搞成那样了,供电一定不正常了..

网友:
本人在810主扳上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DEBUG诊断卡出现--,最终是更换电源解决了。

网友:
我试过几块都是AGP供电的MOS管有问题才会发热的!!

网友C:
奇怪,这个南桥是INTEL 82801EB的,应该是要经过IO开机的啊,可是我把IO给拿掉了,主板还是可以加电,不知道这是为什么?真晕。。。

网友:
晕死``直接更换15N03可以用55N03 98N03或3055但是本人从不用3055代换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奇怪,这个南桥是INTEL 82801EB的,应该是要经过IO开机的啊,可是我把IO给拿掉了,主板还是可以加电,不知道这是为什么?真晕。。。

这个问题有人可以回答我吗?

网友:
北桥的滤波电容都已经是零了,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吗?肯定北桥啦

网友:
主板时钟芯片坏有什么症状

本人修主板从没成功修好一个因为时钟芯片损坏的,请问:如果是是时钟芯片的问题有什么现象,换时应注意什么,谢谢分享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3055 小管 不能带15N03..........

网友:
好的,谢谢“爱的使者”!!

网友:
打下显卡供电管的对地阻值 ,ad线的阻值

网友(2009-10-29):
不错哦,不清楚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