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711显示器D951换上二分钟烧毁

楼主(2008-05-04):
清华同方用LG711的显示器,03年出厂,换过Q719和D951,显示了二分钟烧二级管D951,还应查哪里?

网友:
你的D951是用在什么电路上的.具体起什么作用.

网友:
D951是开关变压器后15V整流UG2DL二级管,Q719是二次电源管

没找到图纸,5月1日没事练练手,刚换上二级管没两分钟又灭了,想请网上老师指导,谢谢版主!

另外UG2D T248用什么管可以代换,长春没找到。

网友:
这是一只快恢复二极管.代换有一定的要求.不能用普通的工频二极管进行代换.随便找一张报废了的显示器电路板,其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用的就是快恢复二极管.找一个体积稍微大的安上就可以了.另外.最好将其后面的滤波电容换掉.

网友:
D951  UG2D  可用UF5404 或SF36代换,但D951安装孔要钻大,最好把C951  1000uF/25V一起换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