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19“

楼主(2008-05-04):
清华同方19寸显视器无规律的黑屏是哪的原因,电源正常,高压条正常,清华同方有没有类似的通病啊?

网友:
代换高压条和灯管,一般都是这两个东东的问题.

网友:
有规律的,表面上无规律的黑屏,是因为你没有认真观察故障现象。在黑屏时指示灯状态,是不是仍然绿色,屏幕上有没有暗像?如果灯为绿色,能正常开关机,说明驱动板正常;如果有暗像说明驱动板和液晶屏在工作,只是背光没有工作。接下来就可以分别替换灯管和高压板确定故障原因了。清华同方的还要注意,电源板容易出现问题。

网友:
把高压板后边的电容换掉,只要是唯冠和hkc代工的,同时使用用于海尔系列,此故障是一体板代工厂家的通病。

网友:
用代换大法,修液晶最有效。
下来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
网友:
之前以经测过了,电源和高压条都正常。前面不是以经说了吗。
黑屏的时候指示灯有时亮有时不亮。我觉故障是在驱动板上。